笔记本CPU加密问题,哪些主板CPU未加密

楼主(2022-05-27):
请教一下大神:
最近换CPU不少,直接买CPU太贵,拆料板划算点

但是:有些品牌用的CPU是加密的。在其他主板上面导致用不了,这就很尴尬了,,,这个CPU就只能换在同款主板上面,失去买料板的意义了
有没有高手总结出来:哪些品牌,或者型号的主板是CPU未加密的,哪些是确定加密的不要买的。谢谢

网友A:
低压加密的多标压比较少

网友B:
CPU加密?你说的是ME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加密?你说的是ME吧

不是ME
就是CPU加密,用在别的板子就不行,这个没办法解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压加密的多标压比较少

哎,怡怡是低压坏的多,有人说DELL的板子加密的多,Thinkpad加密的多,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C:
国内的加密原理就是我讲的,这都是我玩过很久的玩意了

网友D:
CPU加密?怎么加密?肯定和主板上哪个元件之间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加密原理就是我讲的,这都是我玩过很久的玩意了

是的,我记得你说过,目前也无法解密是吧
有没有总结一下,哪些是加密的CPU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加密?怎么加密?肯定和主板上哪个元件之间加密了。

经常拆换CPU就会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经常拆换CPU就会遇到了

我知道啊,CPU肯定和主板上哪个元件加密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哪个元件。

网友:
不要研究了  也解决不了   熔断

网友F:
联想  DELL的都是加密的  收笔记本主板的都知道  这两种板子一般他们都不要

网友:
咱们都知道cpu很贵,比料板都贵,那不加密的U板子,商家会以低于U的价格卖给你么?

网友:
坐等楼下大神来解密

网友G:
dell  联想5代以上cpu,低电压cpu都有锁,高电压cpu没有,锁在南桥,就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  联想5代以上cpu,低电压cpu都有锁,高电压cpu没有,锁在南桥,就是bios问题

CPU加密,肯定是和主板上哪个元件或者程序之间有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联想  DELL的都是加密的  收笔记本主板的都知道  这两种板子一般他们都不要

还真是,以前卖过一批,说联想和DELL的CPU加密的,只要好的板子,坏的不要。

网友H:
难怪换了几次戴尔的都没用。。。。。。。。。。。。

网友I:
植珠权退,,

搞报废好多核心,锡珠浪费了三瓶,

网友:
那怪换了一个DELL七代的CPU不开机

网友J:
难度本来就大,还搞加密

网友K:
这是不让你修,只让你换,话说苹果新机换块电池都会报故障,电池都不让换

网友L:
臆测CPU加密就是因为要bootguard,用UEFITOOL高版本的打开对应主板BIOS,如果底部Security(安全)选项卡不是灰色的,就可以看到里面的ACM之类的模块,这个就表明这个板CPU加密了.....

网友M:
那就是ASUS板的桥和U暂时没遇到加密的。

网友:
惠普的加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植珠权退,,搞报废好多核心,锡珠浪费了三瓶,

我以前也是为了植球发愁,植球一个费一个,但是鑫制造那个刮锡浆的超级好用,你买来试试,比黑马那个好用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

网友:
刚才花了一个小时在百度上了解了一下这个微代码,没怎么看明白,也没说具体是怎么设密或解密的。前几天在联想的官翻笔记本那里干了半月知道有这些东西,但是他们也解决不了,这是无人能啃的一块硬骨头,不能解密哪怕让我们分清加密与不加密也行啊!

网友N:
应该还是南桥里面me模块加密  低压u因为南桥cpu集成一起的以为是cpu加密的   标压u的南桥遇到很多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或者me版本识别不了 8代后面越来越多厂家加密了  me模块对应的加密芯片那是BIOS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应该是bios 或者 ec bios 绑定了桥或者u 的代号吧?不从bios 下手,还能拆开u 解密?

网友O:
南桥和处理器一起更换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戴尔的标压连南桥一起换,低压的没换过戴尔的

网友:
植球要练。。。我也是摸索了几个CPU才熟练了的

网友:
不敢下手搞这玩意

网友P:
其实就是pch内部的bootguard功能  准确说不是主板加密 是CPU的pch和bios之间互相加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就是pch内部的bootguard功能  准确说不是主板加密 是CPU的pch和bios之间互相加密的

我的初衷是大概判断下哪些主板上的CPU是加密的,就不用它
哪些是没加密的,可以买来拆CPU,换到其他主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南桥和处理器一起更换应该可以吧

我也觉得,u和加密件一起搬(就像手机搬板,cpu和逻辑码片,硬盘一起搬)

网友Q:
小新7000-13  我修过几台,,确定CPU没有加密,,,

网友:
哎,怡怡是低压坏的多,有人说DELL的板子加密的

网友:
真是难得啊,嘿嘿,多谢

网友:
以后cpu坏的直接就换主板吧,也不要去修了

网友R:
这玩意儿我能搞定,但要知道找来的CPU来自哪个型号笔记本

网友S:
那只能换通用的了,,,,,,,,,,,,,,,,

网友T:
自从低电压出来,用迅维的BGA把CPU干弯了之后就再没换过了,只换四方的,长方形一律不碰

网友U:
CPU还有加密的?头次听说  10代的u的都唤起了,,,可以啊

网友V:
还是老板给力、CPU坏 我这直接换板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T:
自从低电压出来,用迅维的BGA把CPU干弯了之后就再没换过了,只换四方的,长方形一律不碰

哈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笑得肚子疼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方的不会变形,长的就变形,

网友E:
引用 网友R:
这玩意儿我能搞定,但要知道找来的CPU来自哪个型号笔记本

你确定吗?我这里Surface pro4的板子多。上面的CPU是i5-6300U,
这个CPU换到其他机器 就 不 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难度本来就大,还搞加密

完全同意。。。
本来就换CPU就不容易了。提心吊胆的。。。
还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小新7000-13  我修过几台,,确定CPU没有加密,,,

意思是这个板子的CPU换下来,可以用在其他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M:
那就是ASUS板的桥和U暂时没遇到加密的。

好的。谢谢。。收到。留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怪换了几次戴尔的都没用。。。。。。。。。。。。

哈哈,,,,涨姿势了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植珠权退,,搞报废好多核心,锡珠浪费了三瓶,

你这个是练了多少个U?
三瓶。 。。。。。。。。。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只能换通用的了,,,,,,,,,,,,,,,,

嗯。某宝卖的CPU,就是未加密的, 可以直接用。就是贵。。。。。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还是老板给力、CPU坏 我这直接换板子

如果加上手工费, 还是比板子便宜。可以发来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U:
CPU还有加密的?头次听说  10代的u的都唤起了,,,可以啊

手上还有个11代i7。。。。。换了找不到BIOS,,,没办法修。当手里了。。。。

网友:
还有个10代i7。
一个11代i7。
都是低压。

网友:
11代估计要等多久才遇到 机器 换了。。
10代倒是坏得不少。。。

网友R: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吗?我这里Surface pro4的板子多。上面的CPU是i5-6300U,
这个CPU换到其他机器 就 不 行

加我QQ我帮你搞630363593

网友W:
加密?你的意思是“引导保护”?这仅适用于 CPU SoC 和 HUB。带有 HQ 前缀的 CPU 可以从任何板上重新排列,因为 HUB 是独立的!保险丝仅在 HUB 中注册。
在我的实践中,DELL、LENOVO、HP 最常包含“Boot Guard”。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D 我是通过俄语翻译写的

网友W:
转储BIOS并在FITC中打开它,那里会显示“Boot Guard”状态。如果“Boot Guard Profile 0”则可以移植(但公钥哈希为空)

网友M:
引用 网友T:
自从低电压出来,用迅维的BGA把CPU干弯了之后就再没换过了,只换四方的,长方形一律不碰

无论是芯片弯还是主板中间下陷,都是正常的。这样才焊的好。有些主板太厚,不会下陷反倒没那么好做。如苹果的A1466就比其它板要难做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臆测CPU加密就是因为要bootguard,用UEFITOOL高版本的打开对应主板BIOS,如果底部Security(安全)选项卡不是灰色的,就可以看到里面的ACM之类的模块,这个就表明这个板CPU加密了.....

有做过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应该还是南桥里面me模块加密  低压u因为南桥cpu集成一起的以为是cpu加密的   标压u的南桥遇到很多开机掉电不出CPU电压或者me版本识别不了 8代后面越来越多厂家加密了  me模块对应的加密芯片那是BIOS了

I7-4500u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玩意儿我能搞定,但要知道找来的CPU来自哪个型号笔记本

具体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W:
加密?你的意思是“引导保护”?这仅适用于 CPU SoC 和 HUB。带有 HQ 前缀的 CPU 可以从任何板上重新排列,因为 HUB 是独立的!保险丝仅在 HUB 中注册。
在我的实践中,DELL、LENOVO、HP 最常包含“Boot Guard”。
我希望你能理解我?
:-D 我是通过俄语翻译写的

Uefitool里的Acm是什么意思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练了多少个U?
三瓶。 。。。。。。。。。

显卡核心和主板南桥十几个吧,反正是投入了三四千收的rx560显卡和b360主板,全洗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核心和主板南桥十几个吧,反正是投入了三四千收的rx560显卡和b360主板,全洗白了

还是主板比较贵的时候,坏的b360都是一百多一张呢

网友X:
硬件加密就是熔断。但我觉得不是CPU加密。是桥和bios上锁了。如果有高手估计可以修改bios能让桥正常启动。CPU厂家出厂的时候为了通用性不会设定加密加锁的环节。基本上都是公版。那么只有笔记本厂家为了让CPU和某些电路更好的兼容,可能在设计上锁定了桥里面的模块。但也难说笔记本厂家向英特尔定制的CPU .国人的狭隘思维造成我们没法越墙去外面的世界一探究竟。

网友:
引用 网友Q:
小新7000-13  我修过几台,,确定CPU没有加密,,,

有图纸吗,可以给一份吗

网友Y:
hp dell think 的加密

网友:
小米华为,华硕,山寨本,联想不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X:
硬件加密就是熔断。但我觉得不是CPU加密。是桥和bios上锁了。如果有高手估计可以修改bios能让桥正常启动。C ...

美国牌子的都加密了

网友Z:
到底有没有加密 ?还是所有的 ?

网友AA:
联想、DELL的笔记本新款CPU不要碰,都是加密的,现在联想的有部分AM4锐龙的台式机CPU都锁PSB了,只能那台电脑的主板能用,你说恶心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联想、DELL的笔记本新款CPU不要碰,都是加密的,现在联想的有部分AM4锐龙的台式机CPU都锁PSB了,只能那台电 ...

简直太恶心
我觉得是这些人没事做,没研究的方向了,没技术的提升了。整天没事做来研究这些,囊个让人难维修,好找他们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Z:
到底有没有加密 ?还是所有的 ?

有加密的
但不是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Y:
hp dell think 的加密

嗯。好像是。。。

网友:
引用 网友X:
硬件加密就是熔断。但我觉得不是CPU加密。是桥和bios上锁了。如果有高手估计可以修改bios能让桥正常启动。C ...

不要拉上国人。。。。。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卡核心和主板南桥十几个吧,反正是投入了三四千收的rx560显卡和b360主板,全洗白了

如果感觉做了几个都做不好。那就要请教下高手了。。。你还一如既往的支持,真是难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无论是芯片弯还是主板中间下陷,都是正常的。这样才焊的好。有些主板太厚,不会下陷反倒没那么好做。如苹 ...

这个要看自己的设备。手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转储BIOS并在FITC中打开它,那里会显示“Boot Guard”状态。如果“Boot Guard Profile 0”则可以移植(但公 ...

好像是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内的加密原理就是我讲的,这都是我玩过很久的玩意了

呵呵

网友:
一看就知道你是卖bios的吧?不用呵呵  你录个锁码原理的视频给国内维修圈看看  有实力欢迎挑战  没实力呵呵也不管用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R:
这玩意儿我能搞定,但要知道找来的CPU来自哪个型号笔记本

又一个解锁码的跳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加我QQ我帮你搞630363593

解锁码有人出价1500万  你赶紧去发家致富吧  收旧板子的  一堆锁码CPU等你解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锁码有人出价1500万  你赶紧去发家致富吧  收旧板子的  一堆锁码CPU等你解救呢。。。

锁码CPU已做成钥匙扣,都卖光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锁码有人出价1500万  你赶紧去发家致富吧  收旧板子的  一堆锁码CPU等你解救呢。。。

你不信,不信你可验证,不行你可在群里骂我,现在10代及以上的绝大部份整合PCH的CPU是加密了的,不能直接代换。但也有少数没加密的,比如ACER,没加密的也不能直接用在原本加密的板上,不过苹果还没验证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C:
又一个解锁码的跳大神。。。

我只是说我能解决同型号(同代)CPU在不同主板上的代换问题,没说能去除已加密CPU的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吗?我这里Surface pro4的板子多。上面的CPU是i5-6300U,
这个CPU换到其他机器 就 不 行

可以,但要说明用在什么主板上,因为解锁码要写进bios的

网友:
维修风险太高

网友:
直接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R:
我只是说我能解决同型号(同代)CPU在不同主板上的代换问题,没说能去除已加密CPU的密码

照你这么说dell的拆机U也可以拿到同型号CPU的主板上用了呗?比如拿到联想。。。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dell的拆机U也可以拿到同型号CPU的主板上用了呗?比如拿到联想。。。

我已换过很多了,只还沒在苹果上验证,因为苹果有t2

网友R:
引用 网友C:
照你这么说dell的拆机U也可以拿到同型号CPU的主板上用了呗?比如拿到联想。。。

可以的,要不还说个der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已换过很多了,只还沒在苹果上验证,因为苹果有t2

1500万领了没有?

网友:
刷过原厂BIOS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的,要不还说个der啊

阁下真大神也。。。

网友:
引用 网友Y:
hp dell think 的加密

我确定!更多所有“Lenovo”系列“Yoga”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加密的
但不是所有

说它没有加密更正确,但是“BG - Boot Guard is enabled” 对不起,翻译器可能翻译成这样

网友AB:
本来换U就不易,偏偏还要加个密.同型号主板能够互换,是否说明可能是U与PCH的匹配问题呢.

网友:
料板也不可能便宜吧,这种u真心赔不起,挣这个钱要冒着巨大风险

网友AC:
好多THINKpad的 加密哦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期待大神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联想、DELL的笔记本新款CPU不要碰,都是加密的,现在联想的有部分AM4锐龙的台式机CPU都锁PSB了,只能那台电 ...

只是听说DELL是加密的,联想不是因为黑胶的原因吗,垃圾佬很少收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好多THINKpad的 加密哦

对头。THINKPAD和DELL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本来换U就不易,偏偏还要加个密.同型号主板能够互换,是否说明可能是U与PCH的匹配问题呢.

PCH就在CPU一起的。但是所说现在还没人能解密

网友AD:
意思是拆机的不行,某宝买的行吗,好久没有换了

网友:
l联想板子很多都是加密的,CPU和桥一体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意思是拆机的不行,某宝买的行吗,好久没有换了

可以。就是贵

网友:
怡怡是低压坏的多,有人说DELL的板子加密的多,Thinkpad加密的多,其他不知道了

网友:
我有两块坏主板 卖给收废板的 他们不收 从他们的口中得知道  好像 联想 和戴尔的  主板 CPU都是加密的  供参考不做什么证明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不让你修,只让你换,话说苹果新机换块电池都会报故障,电池都不让换

M1的不让换电池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完全同意。。。
本来就换CPU就不容易了。提心吊胆的。。。
还加密。。。。

难搞,我也遇到过一个惠普的,cpu挂,料板拆了好几个都不行,会不会主板也有加密的情况,换拆机的不行?

网友:
真是个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难搞,我也遇到过一个惠普的,cpu挂,料板拆了好几个都不行,会不会主板也有加密的情况,换拆机的不行?

这个就是你拆的CPU是加密的啊。只能拆未加密的或者某宝买CPU

网友:
据收坏件说联想,Dell都加密

网友AE:
可不可以告企业,这算不算垄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可不可以告企业,这算不算垄断呀,?

蚍蜉撼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可以的,要不还说个der啊

用不了,反正我还没见过dell换联想上面去,dell只能换dell的,联想只能换联想,你把bios一起换可能有的可以用

网友:
多学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2-08-17):
引用 网友E:
哈哈。。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笑得肚子疼了
我以前也是这样的,,方的不会变形,长的就变形,

我现在是脑壳痛,方的不变形长的变形,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1-10):
现在有种加密是oem key  RSA加密,具体是bios与pch之间的通讯算法加密,更改bios模块必须有oem 私钥才能正常,否则bios文件桥拒绝执行,说白了就是只能得有原厂key配合编写的bios才能被桥读取,否则就是你bios文件能启动主板,桥也不会让你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