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P106 供电短路

楼主(2022-05-27):
      技嘉P106,客户描述不认卡,供电打值测量下来没发现异常。插上电脑测电压就一个5V正常出来了。1.8V没有,显存核心什么的电压也不会出来。
       1.8V的芯片丝印AMXG 型号MP1475,工作条件2脚IN和6脚EN,通电测量6脚有EN,2脚没有IN,没有12V。
          打值发现12V对地值为0,怪不得没有电压,原来短路了,后面找到是C1048这个电容短路了 更换后,又能愉快的收钱了。

网友A:
通过烧机热成像找到那电容短路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烧机热成像找到那电容短路的吗

不是的,这一路的电容不多,拆了几个就找到短路的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这一路的电容不多,拆了几个就找到短路的电容了。

我比较惨,遇到一个核心供电后端短路,烧机都烧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