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710

楼主(2022-05-27):
联想13pro 此机问题不冲电 电池正常开机 充电芯片BQ25710测外围电路正常  公共点 电压输出9v    正常输出应该在12v  换过芯片    论坛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点评):
这款公共点电压由充电芯片发出

网友A:
分压电阻 正常不? 又好几组分压  LIM  6脚 这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压电阻 正常不? 又好几组分压  LIM  6脚 这里呢

正常   挨个都测试了

网友A:
单独接电源 9V 正常 接上电池 充电  公共点电压 大于电池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电源 9V 正常 接上电池 充电  公共点电压 大于电池电压!

6脚分压正常   单独电源电池都开机   用电源公共点9v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6脚分压正常   单独电源电池都开机   用电源公共点9v正常吗

我感觉应该输出在12v吧 毕竟电池电压就9v了 公共点9v怎么给电池充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输出在12v吧 毕竟电池电压就9v了 公共点9v怎么给电池充电呀

不接电池9V ,接上电池 高于电池电压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应该输出在12v吧 毕竟电池电压就9v了 公共点9v怎么给电池充电呀

我给你弄好有什么好处,二十多年笔记本电脑维修

网友:
这样的还不秒杀呀

网友:
笔记本维修好了吗,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充电芯片的条件量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正在修,电池正常开机,但用电源公共点只有4V,但不充电

网友:
不充电周边小电阻测一下,换过充电器芯片,也可以换一下ec看看

网友:
看机型  有些公共点9V正常的  IBM比较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弄好有什么好处,二十多年笔记本电脑维修

机器没弄好拿走了    不插电池有14v 电压   外围电路该排查也排查过了  充放电管  升压  能大概说下哪的问题吗

网友D:
不是有芯片数据手册嘛。。。。
不过机器不在手里了。
(1)检测芯片BQ25710的第5脚,插入充电器应该是低电平!插入U盘,正确应该是高电平。
(2)检测芯片BQ25710的第4脚,插入充电器时,正常应该是高电平。
(3)芯片11脚,正常应该是高电平。过热时应该是低电平。

(4)芯片28脚,正常应该是6V基准电压。
(5)芯片7脚,芯片供电脚,由基准电压提供,即28脚上的电压,6V。

没了。。。。。

其实,我想问下,不要电池,直接接充电器,可以正常开机工作吗?因为这个芯片充电是受软件控制的。。。。不过没关系了,反正机器也不在你手上。而我又不是修电脑的。。。。

看到你上边说的有14V电压,这个是在数据手册里VSYS点上的电压吗?
如果没有电池,能正常开机,那有可能是与电池通信异常了。
在用电池开机的时候,能正常显示电池电量吗?如果能,那与电池的通信应该没问题。。。陷入了。。。不纸上谈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芯片数据手册嘛。。。。
不过机器不在手里了。
(1)检测芯片BQ25710的第5脚,插入充电器应该是低 ...

不是修电脑的,理论分析比我修电脑的还要清楚。

网友(2022-08-30):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Lenovo 威6 14 ITL笔记本,板号LA-K051P REV:1B 故障是装不上系统,后来只要在BIOS里把INTEL VMD CONTROLLER 关闭就行,随手测了一下BQ25710各脚的电压提供参考:
1脚VBUS蕊片初始工作电压:20V
2脚/3脚 ACN/ACP外接电源输入:20V
4脚CHRG_OK充电好:3.04V
5脚OTG/VAP:0V
6脚ILIM_HIZ:2.8V

7脚VAAD蕊片自供电:6.07V
8脚IADPT:0.58V
12脚、13脚SDA/SCL蕊片时钟数据:3.3V
18脚CELL_BATPRESZ电池移除、节数监控:4.24V
19脚SRN 电池充电放电反馈右入:充电15.88V~16.02  放电15.44V
20脚SRP  电池充电放电反馈左入:充电15.88V~16.02    放电15.44V

21脚BATDRV  电池充电放电场管控制G脚:充电5.65V~6.04   放电15.44V
22脚VSYS  公共点电压:充电15.88V~16.02   放电15.44V
24脚HIDRV2  第二组公共点供电上管G脚:充电19.5~20V  放电0V
31脚HIDRV1  第一组公共点供电上管G脚:充电19.5~20V  放电0V

网友(2024-08-23):
插上外接电源,输入电压一直是 0-5-8-19.8-0V 来回跳变,怎么回事?

网友:
而且 公共点 就只有 9.02-8.67-5-0v 来回变 ,是不是 25710 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