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PLUS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2-05-27):
华硕B75M-PLUS触发秒掉电,测量到+3VSB_ME无电压,初学者小白求大佬指点。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测内存供电正常,先不装CPU

网友A:
老大  这老主板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大  这老主板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没事折腾着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折腾着玩啊

也是  活不忙的话玩玩也不错的

网友C:
1117的3v待机都没产生?既然能触发说明曾经是有3vsb的,先打阻值,再看哪里有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17的3v待机都没产生?既然能触发说明曾经是有3vsb的,先打阻值,再看哪里有没有短路

那个没有搞定卖了,请兄弟移步我另外一个帖子,关于声卡问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这老主板没有修的必要了吧

有一百几十块这样的主板,你就想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