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小心得,pie网卡识别到不可上网

楼主(2022-05-27):
客户送台电脑维修,故障不能上网。上电开机检查,确实如客户反应,硬件找不到网卡。

估计网卡挂了,我触摸网卡芯片,未有明显发热,也午烧坏痕迹、

网友:
直接给客户添加一篇pie网卡。测试后基本正常使用,就是识别网络有点慢。

网友:
交付客户几天后,客户又来了。。。。。。
还是网络问题。
现象是一直卡网络识别,能获取到ip地址,但就是不能上网

网友:
最后解决方法:
拆网卡芯片。320°风枪鲁莽扯下

网友:
分析:原网卡电路 、驱动与pie有不兼容

网友:
如果网卡发热大,一般情况下俺都是摘掉。不然的话就是直接插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