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6-71-P65P0-D02A 风扇狂转断电

楼主(2022-05-27):
神州 6-71-P65P0-D02A  风扇狂转断电 独立显卡是认到的 BIOS 也刷了   还是一样 进系统风扇狂转断电  进BIOS里面还是一样断电  有大师修过这个机器这个情况的吗  告诉一下

网友:
温控查了没

网友A:
没有 那个是温控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 那个是温控芯片

一般控制风扇的有个8脚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控制风扇的有个8脚芯片

有型号吗 或者 图纸上面 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型号吗 或者 图纸上面 编号

我没图纸,没法看,你搜下,风扇的供电都是一个8脚芯片控制输出的。看图纸查风扇接口的供电是哪个芯片输出的

网友:
图纸也上传上去

6-71-P65P0-D02A 图纸.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