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55G7200 背光不亮

楼主(2022-05-27):
创维55G7200 背光不亮,按开机键,BL-ON/OFF  3V,PWR-ON/OFF  2.7V,灯条接口49V,开机无声音(不知道这款创维开机时有没有声音的),电源板,主板,原装灯条都换了一偏都不行,有没有师傅遇到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谢谢

网友A:
感觉灯条电压有点低吧,不得个90来伏啊。

网友A:
你这是几组灯条啊,是串还是并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几组灯条啊,是串还是并的呀

应该是并联,一条灯条分两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灯条电压有点低吧,不得个90来伏啊。

正常是一百多V的

网友A:
不接屏,剩下都连上,看背光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屏,剩下都连上,看背光亮不。

一样,我现在把电源板退了,再拍一块电源板,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感觉还是你的背光led问题,一般升压在100v左右或者更高,你的这个明显是没有升压。应该是电源检测到led背光开路直接保护了。

网友(2022-07-12):
主板bios问题,灯条不亮是没开启信号。

网友:
查查开启,供电是否正常。49v是低了

网友:
单独检查背光的好坏,背光电压开机瞬间有没有跳变,开机音乐是可选的,可以开机有,也可以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