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Q173不充电,充点电也不亮

楼主(2022-05-27):
如图故障点在于PQ1002 G级是19V 那么就是明显不对的!应该要为低!目前隔离2个管子我都换过无效!PQ1004也换过PQ1004的6条腿都是19V!PQ1004也换过,PQ1004一圈电阻全部换过!无效!隔离管也没击穿!这个隔离电路有些看不懂!会不会PQ1004我换的也是坏的还是前一个隔离管也是坏的因为我买的料板只换过一次!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管子的事,惠普这个换完管子就能好的,没遇到别的问题

网友A:
不装PQ1004排除一下隔离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PQ1004排除一下隔离管

没用的,19V照样能过,问题在于G级,G级是必须要修出低电压才行!你直连也好,去掉也好,人为的是不能充电的!惠普的电路设计严谨!不像以前了

网友:
换完管子就能好的

网友B:
G极正常就是19V左右

网友:
这个板子G级跟输入电压是差不多,你测一下S-D电压一不一样就可以了,没必要再管子上纠结,还有就是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适配器检测价位

网友:
按常规pq1002的G极应该是6v左右,看这个图纸也没有电阻分压,应该是两个互截止三极管,本来是低电平,是个保护管,可以直连的,不充电应该和充电芯片有关。

网友:
电池检测的2个信号脚位量了嘛,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G极正常就是19V左右

实测当PQ1002 D极+VA为19.76v,S极+VAD为19.66v时,G极IDEA_G为17.11v。

网友:
pq1004,直接拆掉应该也可以的

网友:
不充电最讨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