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科HKC T9000带鱼屏无边框,想换一下LED背光,但不知该怎样拆机?

楼主(2022-05-27):
显示器正面无边框,侧面边框像是拉丝不锈钢的

背面的方形突出,是用胶粘的

但打开方形小块后盖,也没找到可以把屏卸下来的方法

即便把这些电路板和螺丝都卸掉,后盖这里也拆不动了

求指点

网友:
仔细再看看 胆大心细

网友:
谢谢分享
!!!!!!!!!!!  拆的时候要仔细哦别把屏搞坏了哦

网友(2022-07-26):
能装上就能取下来,这个应该小心拆能可以拆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