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68板号14236-1 USB故障简单维修

楼主(2022-05-27):
故障为机器左边USB无法使用,以经验判断 只要USB电压正常 保险电阻没开路,十有八九是CPU问题,拆机测量USB 5V电压正常,保险电阻也正常,因为这机器没用南桥,基本可以确定是CPU问题了。
修复USB常用手法就是飞线处理,使用USB信号的有 SD读卡芯片,触摸板,摄像头。以往习惯是用SD卡槽这一组信号,因为SD卡槽用得比较少,那如果没用SD卡槽的机子就舍弃摄像头吧,摄像头一般也不常用哈哈。
就当准备飞线时 查看点位图发现CPU有一组USB信号USB_CPU_PN3和USB_CPU_PP3分别是连接到TP1601和TP1602,而且这两点引脚是空置的,没有连接到任何元件,可是大发现啊,这是特意为维修而留的吗?哈哈!
因为正常没用使用到的信号脚,也不会有引脚到主板上,这样就不用舍弃SD读卡功能了 ,直接断开保险电阻TR3404原来的那组信号,直接飞线到TP1601和TP1602完美修复USB接口。

附点位和图纸

网友A:
图纸和点位呢 怎么没看到附件呢

网友:
这个可以一分二不

网友:
幸运,能不能放原图,实际一些

网友:
有引脚到主板上

网友B:
这个一般有点位的很好修,楼主我一般都是舍弃摄像头

网友:
真的是完美修复

网友:
图纸和点位呢

网友:
嗯嗯呐 维修就是要仔细观察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有点位的很好修,楼主我一般都是舍弃摄像头

摄像头也行~!但感觉SD卡用得最少~!哈

网友C:
忘记传了~!现在传好了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和点位呢 怎么没看到附件呢

忘记了 ~! 现在传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记传了~!现在传好了可以下载~!

看到了,感谢。

网友D:
果然高手如云,都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然高手如云,都是大神

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和点位呢 怎么没看到附件呢

有啊 最底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