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船 标称3000频率内存条 测试性能 却低于标称2400

楼主(2022-05-27):
海盗船 标称3000频率内存条 测试性能 低于标称2400
主机环境 华硕b250 主板 刷魔改bios 上 i5 9500  都打开xmp

3000内存条(时序15-17-17-35)降频到2666 使用
2400内存条(时序16-16-16-39)超频到2666使用
大家看测试图 3000 内存条 读 写 拷贝 数据都低于2400内存条

娱乐大师 内存 分数高的是 2400内存  相差 1万分左右 出现这种情况正常吗?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
很明显 主板设置问题  更新BIOS 试试  或者换主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主板设置问题  更新BIOS 试试  或者换主板

试过  另外一块b250 和 h11 测试结果也没出入 同样是 的3000的条子打不过2400的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 主板设置问题  更新BIOS 试试  或者换主板

我怀疑是不是3000本身有瑕疵

网友:
我有个三星2933 在洗头里面显示 3000  频率

网友:
我觉得3200频率刚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过  另外一块b250 和 h11 测试结果也没出入 同样是 的3000的条子打不过2400的条子

会不会是山寨条

网友D:
主板能支持3200频率么?bios调内存超频没有?不要动不动就说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山寨条

内存条 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能支持3200频率么?bios调内存超频没有?不要动不动就说内存问题?

全部 打开xmp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山寨条

内存条没有问题

网友:
2400内存条 超频到2666  性能会提升   此条 体质好
3000内存条 降频到2666  性能降低      体质大众

网友:
2400是双面内存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