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310M S2主板启动不了

楼主(2022-05-27):
     技嘉H310M  S2主板启动不了。开机AXT电源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指示灯亮一下就熄,电源换一个也是一样,有时候偶尔可以开机正常工作,但是工作时间没一定,自动关机。24插口绿线对黑色线短接可以启动电源,在主板强制启动电源也不能启动,确定电源没问题,测试卡指示灯也是亮一下就熄,码00.。内存条两个反复试插效果一样,不可能两个同时坏。判断可能某一路供电部分不良不稳定问题,12伏 5伏3。3伏等对地阻值没有发现严重短路现象。咱经验不多,没有图纸,没办法带电测量,请教大家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
短路保护了 仔细测一下吧

网友:
给CPU供电的12v短路了,你把4p插头拔下来风扇就转了,说明CPU供电部分短路,也有可能是cpu坏

网友:
转一下就停说明芯片不良或者有短路的地方,当然轻微断线也会这样。仔细排查。这种隐形故障查起来费劲。

网友:
按时序查查吧

网友:
怪事。12伏没有短路,CPU是好的。之前有次替换一台旧电脑上的内存条出现这样的过故障,当时以为内存条脏了,两个内存条反复察干净,上上去竟然好了用了很长时间起码好几个月是有的,这次突然自动关机,怀疑内存条脏了,擦内存条偶尔会启动,没多久又关机。由于等着急用,某宝上买了一块准备替换下来修,主板还没到准备先着手修。拔掉CPU,内存条,硬盘等,就只电源连接主板,连接开机键。按开机键,指示灯也是亮一下就灭了,证明还是故障不能启动,后来又查看看线路,量量电压等摆弄了一会,准备开机再量一下各路电压,按开机键,主板又可以启动了,指示灯一直亮,开着放在那里观察一两个小时居然一直亮不再停止,干脆连接所有外围设备竟然正常了,用了两三天没再出现问题,由于新板到了替换了下来,现在只有主板是新的,其他的包括CPU等还是原来的,几天了一切正常,这样旧主板还不知道究竟是什么问题,没出现故障现象就不好下手修了,只能放在哪里以后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