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独测试某一组显存命令

楼主(2022-05-27):
请教下比如这个单独测试B通道的命令。那单独测试C、D、E、F通道的命令分别是什么?有没有大神可指教下,感谢!
./mods gputest.js -mfg -test 19 -floorsweepfbio_disable:0x3d:fbp_disable:0x3d -run_on_error -pstate 0.max -matsinfo -test118

网友:
搜搜论坛里有

网友:
论坛里的是屏蔽某一个通道测试,我相学一下个单独测试一个通道命令。不一样。

网友(2022-06-27):
你这个命令是测试20系列的吧,上面很多参数 30系列测试都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