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TX6-CT5-DA。3.3V短路烧不出来

楼主(2022-05-27):
神舟笔记本TX6-CT5-DA,谢谢论坛的大神给我图纸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3004-1-1.html
故障是。能上电。马上掉电。有时候绿灯能到3秒再变黄。看样子的是短路保护。。
拿到图纸后。发现是3.3v对地短路,拿掉这个管子。后面3.3v还是短路。。但是能上电。一直绿灯不会掉电了,cpu电压和显卡电压没出来。因为没有3.3v电压。cpu的场馆工作不器来。。经过检查没有原件明显烧糊。。

于是准备烧鸡了。。。可是怎么弄都是我连接线在发热。。我以为线太细。换了粗的线还是一样。只有连接电源的线在发热

这样是不是板层之间大面积短路拉??我看板子很新。大神们有什么招能不能教我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板层短路了呢,那就烧不出来了,以前遇到海尔的这样。

网友:
用热成像仪试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线性短路了

网友B:
一个拆拆吧,声卡,网卡,EC,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拆拆吧,声卡,网卡,EC,桥。

这个电压没有到这些地方。最重要的就是数字场馆的VCC供电。

网友C:
这个我熟
很简单的,我都烧好了,
两处版层微短路
直接上法拉电容
就是2.7v 30000uf的那个
放电几千A不存在,烧不出来

网友D:
没有哦。。烧了2分钟板子是全冰,用嘴唇碰。。外接的线很烫。一模就烫

网友:
用热成像看看吧,肉眼有时候不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熟
很简单的,我都烧好了,
两处版层微短路
直接上法拉电容
就是2.7v 30000uf的那个
放电几千A不存在,烧不出来

怎么操作的?求解。遇到这种问题,真的感觉挺无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线性短路了

线性短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熟
很简单的,我都烧好了,
两处版层微短路

超级电容线充满电再直接去板子上放电吗??板子会烧糊吗?要是只在接头出啪打火。。板子还不热怎么办???

网友:
放冰箱冰几分钟,马上拿出来烧,应该能摸出来

网友:
这种最简单,图纸都有了,还搞不出来,真是无语了

网友:
有可能板层短路,无法烧出。

网友E:
3a多电流还是小了  上次我有一台机公共点短路,一开始用3a的电流板子完全没反应  最后我加到6a cpu供电旁边的电容才烧出来,并且那个电容还是微烫的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3a多电流还是小了  上次我有一台机公共点短路,一开始用3a的电流板子完全没反应  最后我加到6a cpu供电旁边 ...

我这个电源最大才是5A电流。

网友F:
连不行,只能断了,这么大电流别把板烧坏了,断几处缩小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哦。。烧了2分钟板子是全冰,用嘴唇碰。。外接的线很烫。一模就烫

除了我居然还有人用嘴唇,别折腾了3.3V一般烧EC烧南桥

网友:
不要怀疑什么线性了   线性一般只会借给EC  电感后端短  烧不出来只能拆   先把能断的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不行,只能断了,这么大电流别把板烧坏了,断几处缩小范围

找着了。。。就 是cpu集成显卡的数字场馆烧短路了。。cpu是不是也废了。

网友D:
今天找着了。。。就是这个给cpu供电的数字管子烧短路,这个坏了。是不是CPU也会烧坏。。那就废了。。这个报价300还这么修。明天还要找个板子试试这个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找着了。。。就是这个给cpu供电的数字管子烧短路,这个坏了。是不是CPU也会烧坏。。那就废了。。这个报 ...

19V公共点没击穿的一般U还是活着的,这个3.3V只是那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不会进U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也是送钱的活

网友:
烧机起码8-20A 电流 点触

网友:
板层短路了吧  热量快速流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短路是什么意思?

ldo  稳压器

网友:
Vccgt  核显供电mos管 估计cpu大几率挂 不过cpu是可拆卸的 不是封装的还好 要是cpu挂了 你还要二次报价   客户大几率不修 白忙活 祈祷cpu没挂吧

网友:
来学习的.....向楼主学习了,多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