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灵越5370 CPU短路

楼主(2022-05-27):
上电0.7掉电,没出CPU电压,CPU供电芯片ISL95859 35,36,37脚分别为SDA ,ALERT ,SCLK,对地值分别为20,60 ,110.拆了芯片阻值不变,是不可以认定CPU挂了?SDA ,SCLK是不是阻值应该大体相通,阻值也不应该这么低?

网友A:
你怎么就想到CPU去了?哪些电压没出来?BIOS会导致不出CPU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就想到CPU去了?哪些电压没出来?BIOS会导致不出CPU电压的

兄弟,看帖,没出CPU电压,掉电了

网友:
cpu挂了吧,sda和sclk值一般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