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NB2769 NB2765高清图

楼主(2022-05-27):
高清图,附加做好的阻值图。11代i7 小米的笔记本

网友:
感谢啊。刚刚好用到。修了台进水的。

网友:
11代和12代的CPU是不是很长很长

网友A(2023-06-05):
确定CPU供电的电感是173的对地值????

网友(2023-07-22):
非常好的资料,机器摔坏了,刚开始可以触发,键盘灯亮下,风扇转。拆后无1.8V待机了,希望提供思路。谢谢!

网友(2023-09-27):
引用 网友A:
确定CPU供电的电感是173的对地值????

是的  今天碰到一个板  确实这么高的对地值

网友B(2023-11-03):
CPU阻值没那么高的。。肯定表有问题。。今天接了台独享的。。待机的1.8v 3.3V短路了  CPU 凉凉了 。CPU阻值就30多欧。

网友C(2024-01-27):
引用 网友B:
CPU阻值没那么高的。。肯定表有问题。。今天接了台独享的。。待机的1.8v 3.3V短路了  CPU 凉凉了 。CPU阻值 ...

小米这个机器会锁CPU吗?我也有个这个独显的待机1.8和3.3短路的的,卖CPU的说这个板会锁U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小米这个机器会锁CPU吗?我也有个这个独显的待机1.8和3.3短路的的,卖CPU的说这个板会锁U

这就不清楚了。小米修得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不清楚了。小米修得少

你那台修好了吗

网友:
CPU坏成本太高放弃治疗了。。。

网友:
现在主板CPU容易坏

网友:
我搞了CPU回来,现在不认硬盘,谁有这个BIOS我刷刷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