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2VLE-RH主板问题求助

楼主(2022-05-27):
一块 技嘉M2VLE-RH主板开机无显示,也无法强制关机,测各路电压基本正常,测Q57场管3脚(S极)电压时为0伏,估计不正常,不知是否可以判定为Q57场管击穿损坏?求有维修此型号主板的师傅们给分析一下,我该如何进行下一步检查?电路如下图所示。谢谢!

网友:
Q57 S级是接地端 为0V正常啊

网友:
Q57第3脚是接地,0V正常呀    你标注一下8脚供电芯片各个脚电压吧,这样大家好解答一点

网友:
你这测试地方搞不懂,没有1.8V吗?如果1.8V正常不需要测管子吧!打一下pwm还算靠谱,搞不懂。。

网友:
Q57脚2脚有1.8伏电压,1脚3伏,3脚0伏。

网友:
实测U51  W83321G  各脚电压如下:1、7.09V,2、3.78V,3、0V,4、3V,5、5V,6、0.8V,7、3V,8、0.5V。不知是否正常,烦请分析一下。
本人小白一个,首次接触主板检修,还望各位师傅们多多指教,不要喷我,谢谢!

网友:
分析怀疑桥电路可能有问题,之后又检查了Q52和Q48及U47D的LM324,实测电压如下:Q52  1、4.1V,2、3.3V,3、1.5V,Q48  1、5V,2、3.3V,3、2.5V,LM324各脚电压:1、3.6V ,2、1.5V,  3、1.5V,4、12V,5、1.2V,6、1.2V,7、3.8V,8、5V,9、2.5V,10、2.5V,11、0V,12、1.5V,13、1.5V,14、4.1V.

网友:
请有维修过此类主板的有经验的师傅给分析一下,故障到底出在哪里?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人都不按时序查呢?

网友:
3脚接地还要出电压什么逻辑

网友:
谢谢各位了,目前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PU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