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b450通病,

楼主(2022-05-27):
修板两年,维于修到通病,还是自己发现的。
最近这个型号修了三张,都是内存3.3不正常引起的,换000电阻就好了

昨天又修到一张,3.3测量为2.8,心中大喜,又捡钱啦,马上换掉000,上机测试。不跑码,测一切正常。
果断刷了bios,结果一样,心凉了。
不应该啊,结果正要放弃的时候,发现一个地方像掉了件,于是百度找图片,确认这里原来就是没件的,再仔细一看,嘿嘿,一烙铁。搞定 。

网友A:
好事都让你赶上了我的主板测量哪儿都正常就是不亮你是神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事都让你赶上了我的主板测量哪儿都正常就是不亮你是神奇不

Pwm芯片边上看着是被镙丝刀碰掉一个电阻,其实那里是一个电容位置,只是省成本没有装吗
被什么东西砸了一下两边的锡连到一起形成短路了

网友:
厂家买了次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