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pau8开始无开机电压发现7

楼主(2022-05-27):
Z9pa u8 开始无开机电压 发现7030al被击穿 用5525替换 开机电压出可以正常开机 键盘大小写正常 也可以ctal alt .重启 跑码卡b2  cpu电压0.94 桥供电1.22 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显示了.看看插个显卡看看. 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显示了.看看插个显卡看看. 刷个bios

+5V dual sw1 r 测量为12v 这个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用独显也不亮 编辑了几个bios都不认

网友A:
这样还是想办法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想办法刷bios看看.

谢谢 官网bios超长 hex编辑过了 能刷进去 但主板不认 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还是想办法刷bios看看.

是bios原因换个编程器刷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