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574 BQ24780S不过隔离点

楼主(2022-05-27):
新手求指教分析
宏碁E5-574不开机,无待机电压,测量公共点电压第一个隔离管子不过,D极19V,S极和G极都是3.6V-3.7V。
测量充电芯片 BQ24780S工作条件,VCC 19V ,   REGN 6V   ,ACDET 2.5V
短接隔离管PQ22的D极,S极可以正常开机,测量半天没结果,MOS管换过。充电芯片没换,周围主要电阻,电容测试没问题。
无意把电压调高到19.8V-20V发现正常,一头雾水,各位大大求指教,这样是不是充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反复测试,规律如下。
1  未插电池,电源要调到19.4v才正常。,19-19.3v有时候可以。
2 不接外置设备器,只插电池,正常
3  插电池,接外接设备器,19v正常
汗,要是电池没电了,笔记本是不是又会开不了机

网友:
g级电压不正常. 正常24v.

网友:
是不是隔离管软击穿了也会导致不过隔离

网友:
隔离管换过了,故障还是一样。g机电压是由芯片提供的,19.4v以后芯片提供的g极电压就正常了,不知道这芯片在什么地方会影响g极 acdrv电压

网友:
只插电池,正常

网友A:
这么不是摆明电压检测电阻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不是摆明电压检测电阻问题吗

检测电阻测量没问题,单插电池正常,或者插了电池后,设备器调到19V也正常。就是不插电池要调到19.4V后才正常

网友:
有供电没25v那就换芯片啰

网友:
检测电压偏低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测一下ACOK信号,电压检测问题,检查分压电阻或更换芯片

网友:
pr165换个看看,我给朋友修了个v3-571的,就是这个电阻不良。毕竟我业余,乱猜的

网友:
让客人把原装设备器拿来,设备器虽说是19v.实际测试一电压为19.6v,一切正常。:liu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