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不开机,开机掉电,反复重启,一脸懵逼,菜鸟必看系列!

楼主(2022-05-27):
今天无意间打开了IO/EC 的内部原理图
突然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菜鸟看不懂不要紧,可以提问。
你问我答,相互学习。
特意把月饼的课件截图也搬过来了

图上有很多东西我也半懂不懂,
就多看了会,又有点恍然大雾了

为了避免误导菜鸟,变成恍然大误
还请老司机多多参与指正,帮助解释信号

从明天起,我会陆续把自己修到的不开机的案列统一发到这里。

网友:
其实今天就修到一个华硕h110m-f 由于RTC相关电路,电阻腐蚀导致的不触发故障

网友:
就这么多?还有呢?

网友:
哈哈,好歹讲讲,放图还是有好多看不到滴

网友:
楼主给讲讲,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看图说话,论坛的h110mf 点位没有零件详细信息
换之前SR121和SR119都是无穷大
导致S_SRTCRST#电压不正常
从而引起桥缺待机条件,后导致缺slp_s3#
今天图上依然能看到放电针上都还有很多的铜绿
修之前简单做个外观检查就看出来这里有问题
最后借鉴了etm.2的点位才得到了电阻大小

网友:
菜鸟可以依葫芦画瓢
照搬月饼课上讲那些待机条件
都给都检查一遍,倘若都正常呢?
那又该怎么办……

我讲我自己的方法
有了桥各个待机条件后
那接着桥就该产生slp_s3#这个信号
他会送给io/ec
那么我们就应该检查这个信号起来了没有
这个信号是个标志性的信号,去的地方比较多
如果没起来,我们最好先打一下这个信号的对地阻抗
大致判断一下有没有开路断线,腐蚀短路什么的
图4就能看到有去内存供电
倘若那边芯片/芝麻管,烧坏挂逼了
很可能会把这个信号拉低短路
倘若芯片击穿vcc 干过来,还可能把桥.....
有时候为了搞清楚桥到底有没有发出来这个信号
还会采用割线法,挑针法,各种手段来判断

当有了slp_s3#,还是不开机
就要重点照顾io/ec 各个相关脚位了

我觉得最麻烦的还是不出slp_s3#这种
查了一大堆待机条件,都正常那种
然后像我这种老菜鸟就会想要干IO/PCH了
当干完回来故障依旧就会开始怀疑人生

从10代处理器开始
bios程序会参与开机工作
Bios 有问题也会导致slp_s3出不来

网友A:
看到图1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技嘉上电掉电,反复重启
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又停
这种经典故障

网友:
大佬威武,想问一下。你那边修开机几秒掉电的费用是多少?

网友B:
这里是笔记本版块,你发台式机的,还说月饼,我还在想呢,现在不是船长在讲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图1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技嘉上电掉电,反复重启
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又转又停
这种经典故障

我就是这种现象。笔记本,开机风扇转无画面7-8秒掉电然后重新自动触发这种现象,这是插电源情况。插电池一样但就是单次启动掉电不会自动触发重新上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里是笔记本版块,你发台式机的,还说月饼,我还在想呢,现在不是船长在讲笔记本吗

确实发错板块

,等他们大佬来移动一下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实发错板块,等他们大佬来移动一下位置

你会笔记本不?给我们科普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会笔记本不?给我们科普一下。

笔记本修太少了,还是个小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修太少了,还是个小小白

我也想准备学习一下台式机,你带带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准备学习一下台式机,你带带我吧

自己学呗,多看看月饼船长他们的课
迅维官网远程视频有好多免费开放看
网上在搜一些其他老师教的逻辑电路啥的
差不多就三板斧了,手工好随便杀桥,杀io
老司机分分钟就植好球放bga上开搞下一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学呗,多看看月饼船长他们的课
迅维官网远程视频有好多免费开放看
网上在搜一些其他老师教的逻辑电路 ...

都是老课程了,里面讲的东西都很老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老课程了,里面讲的东西都很老了。

并不老啊,月饼讲过6代ms_7996 h110 b150 ,光一波就相当于6789代都给你讲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老啊,月饼讲过6代ms_7996 h110 b150 ,光一波就相当于6789代都给你讲完了

台式机56期公开的远程课程吧,2017年录制的。

网友:
你是在店里做的啊

网友C:
我想知道怎么刷EC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看到过视频好像需要焊接键盘座子飞线到编程器  具体焊接那些线  或者有没有不用焊接 新手用的方法刷EC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怎么刷EC 在不触发的情况下     看到过视频好像需要焊接键盘座子飞线到编程器  具体焊接那些线  或者有没有不用焊接 新手用的方法刷EC

台板很多品牌预留了编程接口,比如msi 叫 jspi1,华擎,华硕等,淘宝有专用刷机线卖,有些品牌主板没有预留编程接口,笔记本接触得少,估计大多都不会预留编程接口,因为笔记本轻薄化,不会为了对用户没用的功能去牺牲宝贵的空间,对于焊死在板子上的bios 芯片,要么拆下来刷,要么搞清楚引脚功能直接飞线刷,一般也就8跟线,只是蛋疼的是现在很多新款笔记本往往不只一个bios    ,除了主bios  还有ec _bios   还有  显卡bios,甚至还有重力位置传感器,光线距离感应器,gps ,TPM,uefi模块引入又会增加bios 空间,bios 是越搞越大

网友:
那是转接座把3V转成了1.8V

网友(2022-08-01):
学习一下,我就是菜鸟

网友(2024-10-02):
发错位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