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58M-D3V-A-SI反复重启 VIN6不正常

楼主(2022-05-28):
技嘉B58M-D3V-A-SI反复重启  VIN6不正常 OR37一头是 1.48V  接IO的这头是1.8V有时1.9V 这个应该不正常,下面电容应该是没装的?那么1.9V是从IO来的?说明IO坏的? 电阻太小,没拆,在这想问一下!

网友A:
or37是上拉电阻. 你是不是量错io引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37是上拉电阻. 你是不是量错io引脚了

没量引脚,就量的or37两头,or37是直连io引脚的,

网友:
这是供电的取样电阻,电压跳变应该是重启的电压跳变,不是这的问题,插时序吧

网友B:
再说核心供电没有这么高吧,看看核心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说核心供电没有这么高吧,看看核心供电正常不?

VIN6是内存电压

网友:
这个有图应该好修吧!1.9v是不是某个电压被拉低了,顺着信号跑一下,单看这个图是不确定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感觉查错地方了

网友C:
兄弟吧你这个板的bios备份一份给我吧,我到处都找不到这个bios。vin6电压是这么多的,这是正常的,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别的地方

网友:
老司机一下就找到问题牛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修好了吗,IO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在研究,VIN0 OR36两头电压都是0.84V左右,这个电压不正常,IO那边标注是1.1V  但也可能是没完全出来核心电压,但下面也是电容,实际是空的,没装 电阻2头 都是一样电压, VIN6  OR37两头 一边是1.49V 靠IO这头是1.9V 我认为是IO有问题。。。。另一个问题是VIN6是测的DDR内存电压,但IO那头图纸显示的却是VIN1是DDR内存电压 1.5V ,实际VIN1是测的是3.3V 分压是2V,

网友:
目前在研究,没有动,一是因为技术不行,还在学,主要想通过实际弄清一些理论知识,另一个如果大芯片坏了。可能不会修,坏板好像都能卖个70吧,。。。

网友:
有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下吧。。。。。。。。

网友:
上个IO这边的图

网友:
把OR37拿掉,测一下电阻焊点两端电压,来判断是不是IO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吧你这个板的bios备份一份给我吧,我到处都找不到这个bios。vin6电压是这么多的,这是正常的,你的问题可能出在别的地方

没备份,我看论坛上有

网友:
有这个点位图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备份,我看论坛上有

没找到额。。难道是最近发上来的?

网友:
这个是我在论坛里下的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GA-B85M-D3V-A-SI1.0.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