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们指点迷津,这个电源管理芯

楼主(2022-05-28):
请大神们指点迷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如何测量好坏及各脚对应名称。
芯片

网友:
根据天长市浩锐电子生产的48V12-14AH六灯显示充电器(sp1602+lm358+5N60)电路板分析得:1脚,接光耦4脚;2脚/5脚,接地;3脚接电流检测;4脚,空;6脚,驱动输出;7脚,启动电源;8脚,经C2电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