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笔记本,1650显卡这个

楼主(2022-05-28):
神州战神笔记本,1650显卡这个显存供电IC是带程序的吗?有没有大佬知道,换了几个都是显存供电不出!图纸型号MP2988GQ

网友A:
不带程序,刚换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带程序,刚换好一个

谢谢师傅,帮我看看核心电压跟显存电压是不是进系统的时候都是有,我这个核心电压0.78v是个正常的吗

网友:
开机电压就有了

网友:
开机没有吧!进系统的时候才出来电压

网友(2022-07-19):
带程序的,如果显存供电坏这个芯片以后随便拆料板或者买的,很可能只是出0.8V显存电压。只有拆原板是显存供电用的这个芯片才能出来1.3V。因为这种芯片供电参数都是写在芯片里面的,厂家出厂时候写好再贴上去的。本来主板上也设计有上电ec加载数据给这个芯片,但是厂家为了省成本把一些iic相关的转换电路给省略了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