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epson LQ 300K+II如何调成单向打印。

楼主(2022-05-28):
epson LQ 300K+II如何调成单向打印。
此机买的二手。它默认是双向打印。就是同一条,它本来从左到右是清晰的。它又从右到左又打一次。由于打印头换向原因。打印的东西中间两次打印就重合的比较好,导致两头的就虚了。。想改成单方向打印。不知道有没有调参数的软件?

网友:
您好!爱普生LQ-300K+II针式打印机设置单方向打印的方法如下:
1、
关闭打印机电源。
2、 切纸键+进纸键+开机,放入纸张打印一页文稿。
3、定位选项:
一下一下按切纸键,按到字体灯三个灯从左至右分别是亮-灭-亮。
4、修改选项的值:
一下一下按换行键,按到字体灯三个灯从左至右分别是灭-亮-灭。
5、 关机完成设置。

网友:
应该是按字体开机,打印出来所有设置,按照提示操作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