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硬盘坏道能修好吗?

楼主(2022-05-28):
以前认为只有机械硬盘才会有坏道,昨天遇到一个固态硬盘,diskgen扫了一堆坏道出来,重新格式化分区也还是一样。

这有法修吗?

网友A:
。。我试了修复,直接卡死,

网友:
固态硬盘你用机械硬盘软件扫描加修复,这也是没有谁了:daxiao: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修复,直接卡死,

搞点过来给你改u盘,老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点过来给你改u盘,老吴

那你可以开个厂生产u盘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颗粒问题,修复没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