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615KII针式打印机不通电 通电没反应,不开机故障拆机维修教程。

楼主(2022-05-28):
爱普生615KII打印机通电没任何反应,指示灯不亮,打印头也没有任何动作。
网上查了下,很多爱普生的针式打印机都有这个通病,有的是开关电源板的问题,但大部分是主板上面的一个A6S二极管击穿了导致的。
下面开始拆机
纸托抽出来,拆掉前面纸托板下面的两颗螺丝,后面又三个卡扣撬开,上面的整个罩子就可以拿下来了,铁罩上面又3颗螺丝,下面有两颗螺丝,USB接口位置有两颗螺丝全部要拆掉才可以取出铁保护罩,
拆开后上电测量电源板与主板连接的端口有电压42V,电源板工作正常。
找到主板上的丝印A6S的二极管,测量已经击穿两端直接导通了,网上搜索没有找到A6S的资料只知道是1206规格的二极管,某宝上没有卖的,根据其他修复成功的师傅描述使用1N4148可以替代。
1206的规格尺寸和LL34规格尺寸差不多,直接网上购买了贴片式的1N4148。
可问题来了,二极管不应该是带标线一段是负极吗,看这个师傅拍的照片不应该焊反了吗
因为测量发现远离大电容这一端的焊盘是直接接地的,虽然原来的A6S二极管也是有标线一段在大电容这一段,但是它不是击穿了吗。为了保险起见又测量了一下,发现靠近大电容这一端与旁边的5406A芯片的第10脚连接,查了一下这个芯片的资料。
从应用图来看5406A芯片的第10脚确实是与二极管的负极连接,那这样接肯定就没错。
贴片型1N4148替换上去的,尺寸大小焊盘位置太合适了,酒精擦拭一下,几乎看不出来维修痕迹。
主板装回,通电试机,完美亮机。

网友:
经验很重要,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谢谢

网友A:
现在好少人用针式打印机了,电子发票一出又少了碗饭吃

网友:
注意,那个位置二极管是DC-DC转换电路的续流二极管,用的是肖基特二极管,不是普通二极管,一般用的是SR5819,SR5200之类的管,1N4148不适用这个位置,且电流参数也小。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厉害,学习使我快乐

网友(2022-07-14):
谢谢楼主分享,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2022-08-20):
这个位置我是用其他板子,差不多这个位置的二级管,直接更换就好了,我已经修好4,5天这样的,的确是个通病

网友:
我都本来也是这个问题,可是开关电源板被我搞的没有输出电压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好少人用针式打印机了,电子发票一出又少了碗饭吃

不少呀,每个公司都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