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L313打印机喷头短路测量方法

楼主(2022-05-28):
测试方法 检测图 都有望各位维修时谨慎  墨头干燥度!

网友:
附件太老了吧,不对

网友:
多谢大师指导

网友:
附件的检测方法不对么?求解

网友(2023-01-18):
清洗喷头后,烧对管,是不是喷头坏了

网友:
这个文档确实比较老 如果需要检测可能需要拆一个看线路图。正常看保险是否熔断,老款的烧对管和驱动芯片,新款的烧那个MOS管子

网友(2023-05-13):
对不对 应该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