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伟达 PASCAL架构的GTX 1XXX系列显卡怎么屏蔽显存通道?

楼主(2022-05-28):
如题!请教大神英伟达 PASCAL架构的GTX 1XXX系列显卡怎么屏蔽显存通道?

网友A: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对你有用没!!!

谢谢!这个是临时屏蔽通道测试,但是重启电脑就复原了!需要更改BIOS里的相应模块才行!

网友:
7系以下才可以

网友:
那是开普勒架构的

网友B:
屏蔽又不是真正修好, 达不到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蔽又不是真正修好, 达不到目的啊

也不是,有个别GPU坏了一个通道而已。如果直接废弃还是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