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M5ZGXW_12L_V1.0

楼主(2022-05-28):
RYZEN 9 5代 rtx系列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gm5zgxw_12l_V1.0.rom

网友:
这个挺新。大家记得收藏一下。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了下,没亮机……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测试了下,没亮机……不知道什么问题

这款电脑很新我好奇大哥你是怎样测试?:ciya:

网友:
亮机图补一个 之前没去掉 uuid和mac id才没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款电脑很新我好奇大哥你是怎样测试?:ciya:

他原机bios芯片是74m12jwsiq,我用是的25q128fwsq,然后刷上去没点亮,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原机bios芯片是74m12jwsiq,我用是的25q128fwsq,然后刷上去没点亮,哎

那可能是bios芯片不支持?我遇到另外一款c开头的bios芯片 读写很久以为坏了最后等了接近3分钟才写完进去 winbon 很快就写完进去可是不显 用原机bios芯片+原厂bios就可以亮机

如果是烧CPU mos管 很大概率CPU就坏了 ryzen 4代的遇到很多

这个5代的我这边卖这款电脑不到2个月 就好奇那么快就没保家了吗

我会拆bios出来刷的原因是要出新机的时候突然花屏+键盘用不了过后不开机了
刷了bios后亮机可是键盘用不了 进windows再次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bios芯片不支持?我遇到另外一款c开头的bios芯片 读写很久以为坏了最后等了接近3分钟才写完进去  ...

好吧,有可能是我用的BIOS芯片问题,但是他这种bios芯片我以前没见过,又不敢动,他机子是接外接电源黑屏且不能开机,用电池就正常进系统,只要一接适配器就黑屏死机了

网友C:
楼主有EC bios吗? 机械键盘的

网友(2022-06-28):
对啊 不过我的独显是GN20-E5-A1 不过一样可以用

网友:
SPI2
键盘ec

GM5ZGXW_12L_V1.0 SPI2.BIN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EC bios吗? 机械键盘的

你试试看能不能用 备份的

GM5ZGXW_12L_V1.0 SPI2.B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看能不能用 备份的

好的我试下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看能不能用 备份的

不行 你那个是普通键盘的  和机械的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 你那个是普通键盘的  和机械的不通用

这我就暂时没看到了 新机我就拆了那台备份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 你那个是普通键盘的  和机械的不通用

多了一台机械键盘的你试试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 你那个是普通键盘的  和机械的不通用

机械键盘spi2

GM5ZGXW_12L_V1.0 jixie spi2.BIN

网友:
楼主 后发那个EC不对 而且也是空的

网友C:
显卡供电和EC之间那个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和EC之间那个是

我把不是机械键盘的全部打包了
spi2 u11 spi1 u5

机械键盘的
spi2

都是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脑备份出来的

网友D(2022-08-11):
刷了内存都不过了,原本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刷了内存都不过了,原本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纯原厂bios windows刷的包都在这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他原机bios芯片是74m12jwsiq,我用是的25q128fwsq,然后刷上去没点亮,哎

请问一下74m12jwsiq用什么烧录器可以烧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74m12jwsiq用什么烧录器可以烧录。

还是在别的贴找到答案,ch341a加个1.8V的转接板就可以刷。

网友F(2022-09-17):
引用 网友A:
他原机bios芯片是74m12jwsiq,我用是的25q128fwsq,然后刷上去没点亮,哎

74m12jwsiq
是1.8V供电的低压BIOS芯片,
你用25q128fwsq当然不行!加1.8V电压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74m12jwsiq
是1.8V供电的低压BIOS芯片,
你用25q128fwsq当然不行!加1.8V电压都无法正常工作。

我用的这个也是1.8v的

网友(2023-02-20):
引用 网友B:
纯原厂bios windows刷的包都在这边

分享一下下载链接呗谢谢!

网友:
bios刷完0.9不亮,没有跳变,没刷之前键盘灯切换能亮

网友(2023-04-23):
1.8V的BIOS

网友(2023-08-05):
引用 网友B:
我把不是机械键盘的全部打包了
spi2 u11 spi1 u5

能发我一份吗:ciya: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把不是机械键盘的全部打包了
spi2 u11 spi1 u5

我错把这个当成bios芯片清空了,提示容量不够刷不进才反应过来这个不是bios芯片,顺便确认下是这个红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不是机械键盘的全部打包了
spi2 u11 spi1 u5

机械键盘的
spi2

都是在可以正常使用的电脑备份出来的

哪里下载呀找不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错把这个当成bios芯片清空了,提示容量不够刷不进才反应过来这个不是bios芯片,顺便确认下是这个红圈的 ...

你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你清空的是EC,我这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了内存都不过了,原本是外接亮,内屏不亮

你好师傅,你这个机器修好了吗?是哪里问题?我也碰到一台不显的机器,没有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