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笔记本 版号:R10-6050A3074601-MB-A02(A2)

楼主(2022-05-28):
小米 笔记本 版号:R10-6050A3074601-MB-A02(A2)    谁有这个机器在修帮我测试充电芯片旁边的电阻感谢帮忙量一下  我的机器进水没图纸

网友A:
这个本子人保有量带少了。我要是碰到给你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本子人保有量带少了。我要是碰到给你拍

好的 谢谢   关键图纸找不到就很麻烦

网友B:
找充电芯片型号。找个有这芯片的别的图纸参考。看电阻和他哪个脚相连。

网友:
都能找到故障源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充电芯片型号。找个有这芯片的别的图纸参考。看电阻和他哪个脚相连。

找了 都不一样  还有些电阻不是直接链接充电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没有图纸 我都没找到

网友:
看进水情况不是太严重,电阻只要能挂锡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所以不要太纠结阻值,没图纸只能靠猜了,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