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次遇到,请各位看看

楼主(2022-05-28):
小新air15,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没反应,我接过来试了一下,的确是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
开始拆机,打值正常,上电测各待机正常。开机就是没反应,偶尔测到bios8脚电压0.9v,
为了方便检测就把主板取了出来,取出来后怎么测都没问题了,开机正常了还能进系统。

于是把主板装回去,开机,然后屏幕一闪就黑了,花屏那种。外接显示器也花的,但是不插屏线只接外置显示器就没有问题。
这个,不敢确定是不是显示屏的问题,万一发回来不是屏幕的问题就亏了

网友A:
屏幕已经沟宝买了,堵一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屏幕全是胶条粘贴的,我用双面胶行不行?

网友B:
做维修没有测试屏?平时要积累点坏屏做测试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没有测试屏?平时要积累点坏屏做测试屏啊

业余维修,而且很少修到本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业余维修,而且很少修到本本

那也要藏几个测试件

网友:
有可能屏接口问题

网友C:
按开关没反应,bios8脚偶尔0.9,那3.3v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屏线有短路?

网友:
显示信号排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
也有可能屏线接口上3.3把3.3拉低了

网友D:
一般买屏幕都带背胶   用什么双面胶

网友E:
老吴你是收破烂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买屏幕都带背胶   用什么双面胶

那叫易拉胶

网友:
看到双面胶我就知道你是业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关没反应,bios8脚偶尔0.9,那3.3v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真是奇怪了,现在正常了,反复开关机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吴你是收破烂的吗?

对的,我收破烂。好多人把修不好的显卡卖给我骗我钱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腐蚀这种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已经沟宝买了,堵一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屏幕全是胶条粘贴的,我用双面胶行不行?

完全可以我在看修屏的师傅都是用双面胶粘的。

网友:
内屏不会影响到外接屏都花哦,难道是碰头了,现在好的时候看看内屏连接的组件

网友:
屏代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