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映美630K票据针式打印机多问题

楼主(2022-05-28):
在维修群里买一个映美630K+针式打印机。被坑了。说有两个好色带。却是坏的。打印机也有问题。偶尔打印一次正常。打两行就自动停,然后卡死,电脑显示出错。有时等一会又自动接着进纸,打印,有时乱码。拆开发现排线氧化,有几个蟑螂蛋,检查发现一个前进纸传感器有问题。后面一个和前面一个好。不知道是主板问题引起还是传感器坏了引起这复杂问题。

网友A:
先把那个排线处理一下,不行先换一条试下,还有那个排线座也要用细砂纸伸进去打磨一下

网友B:
主板氧化了没,不用把主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那个排线处理一下,不行先换一条试下,还有那个排线座也要用细砂纸伸进去打磨一下

已用洗板水清理插座和橡皮擦擦排线。确认排线没问题。怀疑以前蟑螂蛋在上面,长期通电造成的性能缺失。等回货了感应器,换上试试。不知道是否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氧化了没,不用把主板用无水酒精清洗一下

整板用洗版水清洗过一次。没用无水酒精。另犯小错。进纸传感器不能用洗板水清洗,更不能泡,会软化腐蚀掉。不知道感应器是什么材质,外表黑色塑料,如果泡一分钟,直接化了。

网友C:
这种杂牌子你也敢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杂牌子你也敢要啊

映美坏的远远比爱普生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杂牌子你也敢要啊

好多单位在用。针式的。不一定得实,爱普生

网友:
已经修好。电源板电压35—39.8之间缓慢变化,偶尔跳变快。正常电压是35V。我换一个电源板测量33.4V以后才怀疑原来电源板问题。另外检测进出纸感应器也不稳定,有一个感应头,检纸以后信号电压0变3然后慢慢的2.9…2.8…2.7逐步降下来直到零伏。刷灰尘没起作用,换了感应器和电源板,测试一天正常。估计之前主板接收检查信号不稳定误判,引起乱七八糟问题

网友:
电压33.2V,不是35V。之前以为35才不仔细测量电源

网友(2022-08-04):
大哥不错的。tl431拉低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