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B23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2-05-28):
  V星MS-7B23 ,B360M MORTAR 不触发,开机针无没电压,先测5VDUAL电压为零。先找5VDUAL来源,5VDUAL由Q168产生。

     Q168管G极受U49

U49开启脚受控于Q96,Q96的G极来源IO芯片NCT6797D.看来是IO电路出了问题。测IO供电发现电压为零,看来是供电问题。

  U45无电压输出,测1脚有5V电压,测3脚开启只有0.5V,不正常。

   找3脚EN信号来源,发现来自RTCRST#.测试RTCRST#电压只有0.5V不正常。

       RTCRST#电压只有0.5V不正常。

     拆了这个电容后,RTCRST#电压正常了。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老司机就是,随便找都能找到故障源,思路清晰流畅

网友:
RTC电压 好像正确应该是1.2v-2.0v左右  楼主修机就是牛

网友:
都能找到故障源

网友:
很好,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有图就是好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有图就是好

网友:
这个表笔有特色

网友:
技术很好,思路清晰
如果待机条件按照RCT电路,IO待机,南桥待机的顺序去查的话,应该最开始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点位图看着就不简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咋发现是电容拉低的,厉害了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针有3.3v 0v 3.3v的跳变 IO susc和susb没有高电平 是不是pch坏了

网友(2022-08-29):
what is your soft broadview?

网友:
求分享下电路图和点位图
555 我两张b360m迫击炮钛金板都再等着救命 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