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8H61-M_PLUS USB电流过大15秒关机

楼主(2022-05-29):
板子有点老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还那么多人用。
不过这个板子跟论坛上的不少贴都不同,主要是少了很多元件。
我直接对着类似的型号查了USB供电发现有个8.2k的电阻给拉低了,换掉秒杀

网友A:
因为这个板子便宜,实惠,配i5-3还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板子便宜,实惠,配i5-3还是杠杠的

B75也差不多是这个价吧,如果真要装我还是上B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