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H81 Por BTC 不亮机求援

楼主(2022-05-29):
我的华擎主板H81 Por BTC 开机不亮机,测一切电压正常,pci_e测时钟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过无数版本,就是点不亮,再查哪里高手支招啊

网友: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独立显卡试试,如果不行用示波器测内存条的118脚SCL,238脚SDA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试试,如果不行用示波器测内存条的118脚SCL,238脚SDA波形

多谢指教,独立显卡试过,故障依旧,没有示波器无法量波形,只能凭经验判断故障点,难度巨大就跟算卦一样

网友:
这种情况 很难修好了

网友:
内存槽左上角的那个八角芯片和周边的芝麻管检查一下

网友:
难修的矿板,话说这是不是矿板?

网友:
矿是矿了点,就当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