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豆有待机电压不开机

楼主(2022-05-29):
华硕a豆有公共端19v电压,有待机3v,5v电压。有电池充电电压17.5v。键盘接口有2.5v触发电压,短接56脚不开机。查bios和ec芯片电压正常。CPU电源管理芯片rt3602ah有19v主电压和5v副电压。无EN开启电压。cpu和内存都没工作。请问接下来该怎么做?

网友:
2.5v电压低了.

网友:
请问这种板子en电压是从哪里来的

网友A:
得说电流多少,其他的都不重要现在

网友:
cpu电压没出,一般多是某一路pgd信号未产生

网友B:
开机键的电压是要3.3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得说电流多少,其他的都不重要现在

电流0.05a,应该是待机状态,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插上电池电池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键的电压是要3.3v的

开机键的电压是从ec出来的吧,ec有供电没有s5on电压也没复位电压,是不是ec坏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流0.05a,应该是待机状态,开机指示灯也不亮,插上电池电池灯亮

1、电池都没上怎么会充电呢?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2、待机电流不对,有点高。
3、待机电流正常后,再按上电时序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池都没上怎么会充电呢?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2、待机电流不对,有点高。
3、待机电流正常后,再按上电时序排查。

我测的是未接电池的电流。安上电池后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电池都没上怎么会充电呢?充电芯片有问题吧。
2、待机电流不对,有点高。
3、待机电流正常后,再按上电时序排查。

ce没有复位电压,键盘开机键接口电压应该是ce输出的吧。ce是it8978e坏了吧

网友:
不知道8987带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