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绿油固化灯

楼主(2022-05-29):
我感觉技术贴没多少关注度,遂发个工具贴总该可以了吧。
故事是这样的:一直想买个固化灯,可每当打开页面看着那XX元,就不再想了。

一直用这个神器固化

时间要得非常长,因为在镇上业务少也觉得没关系。
可后面遇上补多处位置,这时间就成倍的增长!又打开X宝看看,看着XX元于是又默默的关闭了页面,周而复始,身心俱疲。
直到有一天,老婆大人说上次搞活动送的美甲灯不安逸,不想要了!!!那我就收着吧~
翻出来一个旧的LED灯泡

去掉上面原有的灯板和电源小板,剩个空壳,再把顶部的灯板上的LED灯珠换成从美甲灯下拆下来的紫灯。

再把灯板和壳子慢慢地仔细打磨一下,把灯板卡到塑料壳的中间去,线接出来,接线处的绿油就小灯自己给固化的,效果不错用时短,固化后很硬牢固。再用电胶布把壳子缠好才不会割手。

一个漂亮的固化灯就成了!上图看成果吧

网友A:
高手啊,佩服,可以量产了啊,开个工厂。

网友B:
这功率太小了,不到一瓦,

网友C:
关键不是外形而是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太小了,不到一瓦,

比我原先那个手电筒上一颗珠的功率大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不是外形而是效果,

杠杠地,速度快啊!如果上19.8V的电就更快了,可能可调电源上得每次多按2下,就简单设置成19V吧,比以前好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佩服,可以量产了啊,开个工厂。

自娱自乐,废物变宝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太小了,不到一瓦,

哦,有个问题就是电流会慢慢变高,开的时间长点就会上到80mA,不只一瓦呢!~

网友D:
可以!很不错 虽然不太好看 好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不错 虽然不太好看  好用就行

好用好用,跟买的没什么差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功率太小了,不到一瓦,

人家用的19v,不到一w是怎么来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人家用的19v,不到一w是怎么来的

迅维学员就这水平?这个都看不明白,回家翻翻找找初中物理书上面有计算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用的19v,不到一w是怎么来的

确实不到一瓦,太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迅维学员就这水平?这个都看不明白,回家翻翻找找初中物理书上面有计算方法,

电流*电压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流*电压我不知道?

知道还问怎么来的,19*0.04等于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知道还问怎么来的,19*0.04等于多少?

如果加压加足,功率是可以的。只是散热不好,烫手

网友:
不错呀,变废为宝,这也算是维修从业人员的一种担当。赞一个。

网友:
你这看似是一个灯泡,万一家里人拿去装在220上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