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蓝屏

楼主(2022-05-29):
芳华
我这有一台笔记本是联想小新7000的,搞不定,开机蓝屏,BIOS刷过,外置硬盘,内存换过,可以进入bios,可以看到电脑信息,就是之间进入系统和U盘蓝屏,用PE安全模式可以重装系统,装了还是启动蓝屏,急急急···

网友:
做的是原版系统?要是原版系统安装蓝屏,是不是可以考虑下CPU问题

网友:
ahci  检查没?

网友:
代换内存条系统试试    不行就是CPU嗝屁了

网友A:
遇到过,是PE的问题。重新换个PE

网友:
别进UEFI PE

网友:
遇到过,是CPU问题!

网友:
直接把系统景象写入u盘安装

网友:
Cpu挂了,很久以前我修过一张b360主板,修好了用我自己的cpu试机发现也是这种情况,于是以为是主板还有问题就当坏板处理了,后面才发现是我的cpu挂了

网友:
U挂了,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是PE的问题。重新换个PE

大佬,可否细讲一下?想了解一下。

网友:
装7试试,再用测试软件测试下

网友:
U坏最不好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很麻烦,只有换个u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如果还有这个问题就要慢慢排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