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进水 还有价值修不?

楼主(2022-05-29):
进水后 出现开机有画面  画面定格慢慢变白 还有竖线  各位这种还能修好不?

网友:
没有价值修了,一个显示器300,修好200.还不保证能用多久呢,换新吧,或者换个二手的

网友:
大屏值得搞一下,小屏还是算了,费眼

网友:
这个估计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估计是水流到逻辑板上烧坏了,可以拆开简单清洁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可以找附近的维修店帮你处理下,不过这类现象一般是放弃,维修价值不高。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不行旧放弃

网友(2022-07-26):
把屏的背光取下来,屏电路板清洗干净烤干,再测试。

网友:
拆屏体下来用酒精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