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RMOS老化测试方法==

楼主(2022-05-29):
   修的显卡多了,经常遇到DRMOS坏的卡,有时换上一片,用不了多久,另一处的DRMOS又坏了。研究了下,发现DRMOS坏也是有迹可寻的,发出来共享下。

   以SIC780和FDMF6823A为例(这两货引脚是一样的),如图:

  一般PCB上都预留了DRMOS的GH和GL内置上下行MOS管的G极脚位测试点,如果没有也可以直接在芯片上打值。

  GH和GL值完好的芯片值应该都在300以上,其中GH对VSWH(SW)焊盘反向二极值在400左右,GL值对GND应该在380左右。并且,VIN对VSWH脚值应该在400+。

  如果出现GH脚对VSWH(SW)脚小于300(GL脚一般不容易值变小),或VIN对VSWH小于350。则这片DRMOS已经出现了老化。不建议继续使用,很快会挂,要换新才用得住。

  我遇到很多GH GL,特别是GH对VSWH最低只15的,上电照样能用波形一切正常,但是使用两天后就击穿了。还有个GH对VSH有116,用了几天后掉到82。

  而GH在400+的芯片,则测量几乎值没什么变化,推论DRMOS芯片应该是越接近损坏这些值下降速度就越快,呈非线性关联。

  GH和GL的值并非是内置MOS管G极漏电,而是内置驱动电路老化二极体值变小。此方法也适用于所有有外接GH GL输出脚的芯片。

  如果有新的相关信息,请留言回复讨论,谢谢!

网友:
前排留个位,看看各位大佬讨论

网友:
比示波器抓波快捷,好方法

网友:
学到了,多谢

网友:
好方法,有机会经常验证多次以后也就,明明白白了,谢谢分享。

网友:
drmos 供电时真的很难修复的。

网友A:
感谢楼主,这里说的vsh是什么

网友B:
关键是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更换,上管击穿的损坏范围很大

网友:
厉害,改天试试这个方法,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能百分百确定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讲解精彩,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这里说的vsh是什么

就是VSWH(SW)PWM输出接电感的脚或焊盘,贴中已更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电源管理芯片也要更换,上管击穿的损坏范围很大

dmos芯片烧了比复合管或MOS管更难修。一般只能做缺相处理。复合管MOS管还能挖挖补补焊盘补全相。

网友:
drmos 供电不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收藏一下,以后使用。

网友:
我靠,这一手测量GH与VSWH之间的值6666

网友:
这个可以用

网友:
明天按照你这方法试试,感谢分享!

网友:
高手...這我絕對想不到的。先收藏了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的先进技术

网友:
做个记号,万一哪天遇到

网友:
生命尚可贵,经验价更高!

网友:
技术真好。。

网友:
学习了,从未考虑过提前检测,对减少返修非常有帮助

网友:
感谢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2022-06-30):
第一次没仔细看 前几天修了个技嘉H61上管坏掉的板子 回来看帖子就很有体会 也是测了G到S极的体二极体值发现上管状态不太对的 D到S是正常的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that! Will definitely be using this.

网友:
3035 没法测试 通路的阻值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