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开机屏幕一闪

楼主(2022-05-29):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开机屏幕一闪一闪的,过个七八分钟就黑屏,中间有一条白线,重启之后恢复正常,过个几分钟又开始闪烁,

网友A:
坏了,送修吧。不会搞别瞎折腾,问题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送修吧。不会搞别瞎折腾,问题扩大化

我想知道是屏幕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网友:
可能屏线或屏幕,有没有机器型号,看论坛有通病。

网友:
放弃吧   屏坏

网友(2022-08-14):
如果外接屏正常,显存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