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3579不开机

楼主(2022-05-29):
戴尔版号la-f611p,由于别人操作不当加机械硬盘把硬盘接口一起拔下来了,结果电脑就不开机了。电脑拿在手直接拆大概测了一下,发现5v短路,待机3v正常,其他问题暂时没发现,开机上手烧鸡大法,结果没卵用,没有一处是发烫的,没办法只有一处查了,结果发现UZ1短路了,拆掉,5v不短了,马上换了一个转换芯片,上电电流0.2几,转换芯片马上发烫,看来还有其他故障,因为他是加硬盘造成不开机,心想是不是硬盘5v还有短路,不出所料,果然,然后断开JP5,US2这边短路,再看就CS8了,拆掉,好了,然后回到硬盘接口飞线补好大功告成。

网友:
所以望、闻、问、切,还是古人的经验好用!

网友:
电容短路,,这问题修到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