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M-K核显开机掉电重启后雪花屏,然后关机

楼主(2022-05-29):
今天收到个旧板,型号是华硕 B85M-K,开机后两秒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后就进BIOS了,但过个十几二十秒,屏幕就变成没电视信号那样的雪花屏,再过会就自动关机了。我第一时间就是刷BIOS,然后还是一样现象,换内存后也一样,量CPU供电1.7v,内存1.5v,me和桥的1.04v 1.5v也正常,唯一奇怪就是ASP1255D三脚的电压只有1.78V,正常应该是3.3V,这是不是ASP1255D问题?

网友:
哪代的CPU要1。7V哦

网友:
果断换个CPU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就换U,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