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120上下管导通?N沟道的

楼主(2022-05-29):
RT8120上下管导通?

    N沟道的MOS Vgs  大于1.5导通,4.5完全导通,这里的下管为啥没有导通呢?
    什么情况下管才会导通?
图上数据是好板上测的。
请教各位大师傅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   上管波形是多少   万用测只能测电压  测不出波峰电压

网友:
要用示波器打波形,测电压不行的

网友:
不要死记硬背,有示波器看图你就知道了。你的万能表还没有能达到这个要求。小白就应该好好学一学基础,他们是轮流导通的,这样才能产生1.5v,看到有电压,他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网友:
怪不得,以为学到的没用上

网友:
示波器看波形,万用表一是不准二是负载大,有可能干扰脉冲波形导致炸鸡。

网友:
谢谢大家,学到了

网友A:
示波器 没有学过 是不是就没得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 没有学过 是不是就没得搞了

示波器用一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