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加德250G固态硬盘开卡实录(主控SM2258XT,SDZNBIAMA-064G颗粒)

楼主(2022-05-29):
终于把折磨了我几个月的Asgard 250G 固态开卡完成。把我的经历写出来,避免大家走弯路。
一、前言:得到一块坏固态AS250GS-S7,故障为无法分区,diskgenius认盘,坏道检测与修复中,大量坏道。无法正常使用。揣测掉固件。
主控:慧荣SM2258XT G AB
二、修复过程:
1.鉴于以前修复过慧荣主控固态,感觉开卡比较容易,于是走上开卡漫漫长路。废话少说,找主控:SM2258XT主控的开卡工具要去【量产部落下载,都下载下来备用。
2.开卡。步骤:老司机原谅我的啰嗦,毕竟有些新同学需要知道。我是用的硬盘盒,短接容易操作。把拆开后的固态上到硬盘盒里,顺序为:打开开卡软件——>短接固态——>插USB——>软件开“搜索设备(英文版为Scan Drive)”——>认盘1024M——>准备软件开卡。
短接方法:短接JP1方框中的两孔。
左上角方框中两孔,由于上到硬盘盒后,是背面在外,故短接背面最上一排两孔是也。
颗粒打有Asgard印记

右上角,最上一排两孔短接
开卡软件操作:当搜索到设备,显示1024M后,准备进行设置。按下面的图示进行参数设置即可。
提醒:
1.在设定(parameter)按键界面,“flash 选择”可以先选择自动,会自行适配。软件对此款固态适配的是“Sandisk,512Gbit,SDZNBIAMA-064G(bics3)”,虽然咱们固态是250G,但是根据芯片型号SDZNBIAMA-064G,自行适配了512G,而且手动选择中并没有“256Gbit,SDZNBIAMA-064G(bics3)”选项,我是死马当活马医。
2.磁碟容量类型,可IDEMA 手动选择240G或者250G或者256G;也可以默认(Default),都能正常开卡。
设置完成后注意“保存配置”。回到“开卡”界面,点击“开始”,坐等完成开卡。
开卡成功后,重新插拔USB接口,diskgenius操作对硬盘进行分区格式化就能正常使用了。
开卡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找到与自己固态相对应的软件,因为sandisk颗粒实际上可能有锁,需要专用开卡软件,所以才将专用软件共享给各位友人。希望老司机不要笑话我的啰嗦,也真心希望能够帮助到像我一样的菜鸟新手。
固态跑分成绩不太好,可能跟使用硬盘盒有关,but,硬盘恢复正常了,还要啥自行车啊。

网友A:
挺会折腾的

网友:
固态硬盘上这种颗粒少见啊

网友:
大神是专门修硬盘的吗

网友:
帖子写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会折腾的

偶尔练练技术

网友:
固态这种开卡好学么。自个儿有个破sata掉盘认不到了。百度找到这QAQ

网友(2022-07-28):
有没有镁光的开卡工具呀

网友:
曾经遇到一模一样的固态硬盘与相同的问题,但是开卡结果没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