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手上有七彩虹gtx760 2g

楼主(2022-05-29):
麻烦帮我测一下这几个地方对地值,谢谢
现在是没有核心和显存电压,没发现有短路,没图纸我没把这两个en跑出来

网友A:
表不是太好  图从上往下
1  37K左右
2  0
3  0
2和3 在路量像保险丝一般无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表不是太好  图从上往下
1  37K左右
2  0
3  0
2和3 在路量像保险丝一般无阻值

这三个电阻是接地吗?我这测到三个都是直接接地

网友A:
第一个电阻 左边接地  右 37k
第2电阻  上 0.5欧  下 地
第3电阻  应该是0欧 与第2电阻 上无阻值  对地都是0.5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阻 左边接地  右 37k
第2电阻  上 0.5欧  下 地
第3电阻  应该是0欧 与第2电阻 上无阻值  对地都是0.5欧

十分感谢,我还以为是芯片挂了短路,昨天晚上我把芯片拆了上电居然烧了两组上管,真的不科学。想不通

网友B:
修好了没,我手上也有一个,一个毛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我手上也有一个,一个毛病

。上次把核心供电芯片拆了上电,mos管烧了四个。。没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没,我手上也有一个,一个毛病

核心供电en出来了没,我跑遍全板没找到从哪里来的,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把核心供电芯片拆了上电,mos管烧了四个。。没想通

估计是栅极被你悬空了或芯片焊盘没清理干净高直流电平接入了栅极。有的管子内部栅极和源极是不带保护二极管的,这时把栅极悬空很容易烧管。而有的管子内部设有一个保护二极管连接栅极和源极所以不会造成烧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表不是太好  图从上往下
1  37K左右
2  0
3  0
2和3 在路量像保险丝一般无阻值

老兄,再麻烦你一下。r741帮我看看多大的阻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老兄,再麻烦你一下。r741帮我看看多大的阻值,谢谢

在路量 750欧  无论是黑笔还是红笔接地 左边752欧 右边117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路量 750欧  无论是黑笔还是红笔接地 左边752欧 右边1172欧

十分感谢,这个是3.3给en的上拉,被什么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