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易驱线添加12V电源接口接法

楼主(2022-05-29):
如题,易驱线没有预留12V的接口想自己额外添加个带大机械硬盘使用。参照SATA电源线序的规定13,14,15为电源正极,4,5,6,10,12为接地。接线方法是否为13,14,15同接为一路再接电源插口正极,6接电源插口负极? 还有各标注上的与第几路配对怎么理解?是否理解为第1路就是3.3V的正极,第2路为5V的正极,第3路为12V的正极这样?
求大神们指点指点,自己不敢随随便便的乱接怕烧了。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儿能改,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能改,不可能吧!

B站上好多人弄过了但是对方讲得不清不楚所以问不出个所以然。这论坛高人多求教高人好。这个就是加个外接电源而已连我这种小白都能确定能加就是接线问清楚比较好免得接错烧了而已。

网友B:
买个现成的不好吗  省下的时间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现成的不好吗  省下的时间赚钱

现成的我也有,这个属于额外多出来的,动动手实现要的功能不香吗

网友C:
可以的 没问题  我接过 可以用  先接12V 然后插入USB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 没问题  我接过 可以用  先接12V 然后插入USB就可以正常使用

谢回复,请问你是接的哪几个针脚?

网友:
你的图上不是标出来了吗  13,14,15为电源正极,4,5,6,10,12为接地  地线或者负极只要是焊在接地脚就行

网友:
动动手实现要的功能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