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V星 ms-7972的OC#位置图

楼主(2022-05-29):
手头有个B150M mortar板,电涌15秒关机,跑了下线后面板3个OC#和前插2个oc#都是3.0x伏正常的,还跑了一个空焊的前置3.0口也上拉10k到3v正常的,都跑线到了桥边通的无断线,参考了下其他板点位,好像100系列好像有7或者8个OC#,目前还差一个或者2个OC#需要上拉的,不知道是哪个位置,有图纸的老板能否辛苦帮标一下小弟没发现的OC#呢,在此谢过了

网友:
手头有个B150M mortar板,电涌15秒关机,跑了下线后面板3个OC#和前插2个oc#都是3.0x伏正常的,还跑了一个空焊的前置3.0口也上拉10k到

网友:
我来帮你顶一下                   。

网友:
热心人木有吗?

网友A:
好象也就这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象也就这6个,,,

那还有啥情况导致15s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