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ds3v触发后马上就掉电

楼主(2022-05-29):
测量cpu_vtt电压为0v,u15的8脚位0v不对,  4脚供电12V正常,测运放输入脚10脚电压0v,不对,正常为1.07v是 tr18和tr19分压所得,tq8的g极3v偏高正常为0.2v,tq9基极有1V,那么问题找到了:三极管tq9没有正常工作,拆下tq9测量基极到发射极开路了,不能把集电极电压拉低,导致vtt en电压为0,cpu vtt没有电压输出,所以触发就保护,更换tq9.或者拆掉tq8都能解决问题。本人小白,如有不对请指正,电路图论坛里面有就不发了

网友:
3.3V、2.5V、1.8V之类的电压,有三种产生方法:线性稳压器、开关电源、分立元件。

网友:
不错不错,挺仔细的

网友A:
技嘉的很少遇到三脚管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的很少遇到三脚管坏的

这就遇到了,说以发来探讨